三星LD190N电源板

楼主(2012-06-15):
三星LD190N显示器,同行修过.电源管理是ICE3BR0665J,板上R103飞了,有谁知道具体阻值,或是这个IC的应用电路实例,最好能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板子MN:IP-24155A
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www.alldatasheet.com有ICE3BR0665J的手册,内有应用电路实例。

三星的显示器的维修手册一般只有驱动板的电路图,很少有电源板的电路图

网友:
无非是0.几欧的小电阻。。。。。。。。。。。

网友:
R103和ZD103并联,一端接地,一端接IC的第三脚 ,第三脚为CS,这我知道,可是到底是多少阻值 啊

网友:
感谢二楼给的网址.
不过里面的应用没有具体元件的数值,只是原理图,和我下到的PDF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