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一个top封装的8脚芯片,没有标识,如何辨别型号

楼主(2012-06-15):
电路板上一个top封装的8脚芯片,没有标识,如何辨别型号

这个电路板是灭蚊器上的。前级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堆,然后过电容,再过一个变压器,后边接了一个top封装的8脚小芯片,上边没有任何标识。

请教下一般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补充内容 (2012-6-17 09:27):
图片补发在7楼

网友:
确实楼主应该上个图

网友:
要跟电路图一起发出来才能确定啊

网友:
灭蚊器电路图不复杂,你画个线路图上来。再配个实物图

网友:
我猜是NE555时基芯片,起振荡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mc34063

网友:
补发图片:

网友:
先手绘电路图,然后照图索骥。

没错的。除此外,芯片表面打磨基本上没办法了。

网友A:
这块板子这么小,先把图画出来,后面就好分析了。那个集成块应该是那种小功率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开关管已经封装在里面了。
从图上来看,你这个板子就是一个恒压恒流稳压电源,负载就是那六个led灯和下面的风扇。

网友:
电容肚子大了 哈哈

网友:
咦!?我回复的“555”怎么没了?不懂的人给删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这么小,先把图画出来,后面就好分析了。那个集成块应该是那种小功率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开关管已经 ...

朋友,你也用过这种灭蚊器?确实有六个LED灯和一个风扇。你知道那个芯片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也用过这种灭蚊器?确实有六个LED灯和一个风扇。你知道那个芯片是什么吗?

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没有用过。
我是在淘宝上面看见过那种灯,所以认识你的图片。
你还是先把图画出来,再分析,那样就容易了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22A,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22A,电源芯片

这个芯片的5678脚连在一起。1、2脚也连在一起

网友:
全名是VIPer22A,

网友:
大电容鼓包了,应该是质量一般的电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