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R60不触发学习板维修一列

楼主(2012-06-15):
【迅维培训中心】IBM R60不触发学习板维修一列

拿到板先测各电压电感对地值3V  5V 1.8V等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阻值低或是对地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V,待机电流看起还蛮正常的,于是测量3V5V待机是否正常,

测电感L3电压为5.16V看来电压是正常的,

在测3.3V电感L4电压只有2.63V这不正常呀少了0.7V.

查下隔保那边看是不是MOS没有完全导通电流太小而把3.3V拉低的.

实测Q34的D极18.95V  S极也是18.95V    Q36的S极为18.95V  D极为18.95V 看来是完美导通的,隔保看来是没问题的.那就看是不是后极把他拉低了.

VCC3M要去到这么多地方,要是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把他拉低.

先从待机芯片开始查.在点位图上找到它的位置MAX1901
在板上找到了MAX1901仔细一看,高兴了.边上掉件了C229.于是打开图纸找到C229

原来是3.3V自举升压电容.到这算是找到问题了.自举升压少了电容当然就起不到升压的作用了,那么就会引响到上管的导通,上管断断续续导通,那么电流不足带不起负载从而拉低了3.3V待机电压.

那么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电容换上OK,上电触发了,电流到1点0几伏然后在跳到1.37V就上不去了.那么很明显是显卡问题了.

这板原先的问题是有待机不触发,那么现在能触发上电到1.37V也算是修好了一个问题了.

网友:
下面的老师太假了

网友A:
嗯可以问一下  3v  5v1.8V的对地阻值都是多少吗?

网友(点评):
400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问一下  3v  5v1.8V的对地阻值都是多少吗?

3V对地阻植为:400欧 5V大概在550之间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377-1-1.html

网友C:
二师弟,学得不错啊。进步很神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师弟,学得不错啊。进步很神速

3Q 3Q  谢谢夸奖
在你面前永远都是小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对地阻植为:400欧 5V大概在550之间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 ...

400  500你是用黑表笔接地量的吧

网友:
看懂咯,多学学啊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自举电容坏的不多啊。。。。

网友:
IBM的容易断线,也不知道咋回事,我遇到了好几个断线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思路挺好的

网友:
技术又长进了。513的榜样

网友D:
请问,没有完全导通你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5V电都能正常出来就不用再查保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没有完全导通你的依据是什么

18.95V进18.95V出,如果是管子没有完全导通或进的管子的体二极管那么会降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问一下  3v  5v1.8V的对地阻值都是多少吗?

呵呵  我一直不知道  所以我问一下以后好有个比较

网友:
LZ很好的思想,有点位图还有电路图,呵呵,学习了

网友:
思路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
IBM的不太好修,理论不错

网友:
楼主:好仔细啊。谢谢楼主。

网友:
IBM的触发电路很难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