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解密

楼主(2012-06-15):
不开机,拔了COMS电池做了显卡后开机提示输入密码,代号为:#GLDXB2X-595B 用算号器算出来为:4261in8p 但是输入不对,为什么在输入密码的时候都没有*号提示什么的?也不知道输入的对错。请高手帮忙~!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在线等,急,哪位大哥帮试试~!先万分感谢。

网友:
直接刷BIOS吧,一刷就好
反对楼主:
1.0
hnsylgj
这个机刷BIOS是没用的啊,解不了开机密码,大家以后注意了.

网友:
hnsylgj
反对楼主:
刷了BIOS还是不行的,给大家以后做参考,已经订了MEC5025回来明天换上再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
hnsylgj
你确定吗?有刷过没?听说这个密码是在EC里面的啊

网友:
此机只能换EC才能解决,换了个马上OK.
同意楼主:
5.0
eerrttyy1
同意楼主:

网友:
试试楼上的,看看。

网友:
吧I/O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EC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