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6-15):
是这样的今天去别人家调路由器,用路由拨号上网;可以拨上号,但是;大部分网站都打不开,特别是一些动态网站,直接把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使用电脑宽带连接。一切都正常,宽带是电信的。MAK地址也克隆了。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经常遇到域的问题,就是电信的那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进不了百度和 hao123 刷路由软件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
同意楼主:
5.0
琦怿(yì)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换一个路由试试,因为有些路由对某些网站有

网友:
限制啦吧,看看有没有设置限制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把端口改下就行了。

网友:
把路由器里面的MTU值改小,默认是1492可以改成1400试下

网友:
DNS没有设置好!

网友:
恢复出场设置吧!
同意楼主:
0.0
哇跨了IU
同意楼主:

网友A:
问题不大!

网友:
你把路由的DNS改成电信的,另外拨号用的是系统自带的还是电信安装的一个虚拟网卡的拨号软件,如果是后者,路由器太老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