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怎么样才算通用的?

楼主(2012-06-15):
比如DDR2的内存颗粒,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通用的,同品牌不同型号,同型号不同品牌,还是只要焊点对上就算是通用的?
内存颗粒

网友:
要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检测颗粒的兼容性了。一般DDR2HY的兼容性比较好。一般向下兼容。向上难兼容。

网友:
最好是牌子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