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进系统到滚动条一直滚不进去

楼主(2012-06-15):
    接到机器电流不跳,翻遍机器的A B C D壳,没找到机器型号。先就没管了,拆机。然后根据上面的板号在论坛里找到别人的贴子,才知道可能是4551G。没仔细看板,就直接取了BIOS,准备刷BIOS。
    先把BIOS提取出来。然后在官网找BIOS,结果有两个BIOS。没有下最新的,发现是4M的。可是提取的BIOS是2M的,先不管了,下了,一解压,在DOC文件夹里一看,BIOS是两M的,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所是,看到是4M的.然后就刷吧,BIOS已经提取出来了。就直接擦吧。擦的时候提示错误。可以查空后再读,进去一看。清空了。也就没管了, 再烧刚下的进去。刷好后装回去,问题还是一样啊。电流不跳。(最后刷回原BIOS的时候。发现提取出来的刷进去后,BIOS还是空的,再刷最新的那个的时候发现刷不进去BIOS了。于是找了一个一样的八脚 的换上去了,刷的最新的BIOS)
      这时店里的镇店之宝 把板子拿过去。仔细一看板子,看到COMS电池附近进水了。原来是个进水板。再一量C MOS电池。电压只有1.几。然后就换了个CMOS电池。上电,电流就跳起来了。

     然后装机。结果试机的时候发现有系统有密码,简单看了下键盘能不能打出字来就点关机了。有一会了还没关掉,就直接拔掉了电源。装好之后。再试,就一直在滚动条那滚,可就是滚不进去。他的是XP系统。就找了个自己的硬盘装了个XP,进去发现还是一样。又装WIN7,好了。就跟客户说只能装WIN7。同意后用他的硬盘开始装WIN7。装好后又悲剧了还是一直滚不进去。以为是他硬盘坏了,老板来了一问情况,说了句,BIOS不对再重新刷一个。
    没办法,虽然不能理解,但还是得再刷。这时镇店之宝又提醒了下。选 BIOS的时候有没有选多少位的。我想起来没选。默认的是64位的。于是下了个32位的。用我们的硬盘在系统里刷了。再装XP发现一下就滚进去了,关机也正常了。再换他的硬盘WIN7 一下就滚进去了,关机也正常了。再用他的硬盘装XP,一下也滚进去了,关机也正常了。到此算是结束了。

        原来BIOS选 多少位的系统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以后大家可以试下

   看得出我是打酱油的,解决问题的部分都是别人的。
我们店的镇店之宝才是高手。当然大家都是老板的徒弟,呵呵
   我只是阅读权限实在低,所以来混 分的。有分的,就送点吧,
以后我有多的了再还你撒。
   想附上下的32位的,BIOS可是不支持WPH格式,不知道怎么搞了。有要的说下怎么弄再传上来

网友:
你家的老板水平不错,好好学吧

网友:
是啊 跟到这样的老板 有福了

网友:
自己维修不小心,在官网上下BIOS都有多少位,什么系统的区分的

网友:
呵呵,楼主很强悍,,还有镇店之宝

网友:
这问题到是没有注意。长见识了。呵呵  老板高手啊。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老板是哪里出来的   真厉害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一起探讨

网友:
其实有时一不小心 小问题也会折腾死人

网友:
bios  不分多少位的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讲什么,刷bios还分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