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系统还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2-06-15):
今天在百度知道里遇到一个人提出的问题。说是他的机子用着用着会黑屏。黑屏前机子会突然卡住,按键盘鼠标都没反应,按键盘只会听到主机发出滴滴声。但是他又说黑屏以后如果之前正在播放音乐的话,还是能正常听到音乐播放的声音的。

如果说黑屏了,音乐还能正常播放,说明系统还在正常运行。那么肯定是显示器或信号线的问题。但如果说是显示器的问题的话,他黑屏前机子会突然卡住就没法解释了。我没有遇到过,但我突然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显卡故障。虽然输出不了显示信号,但是系统能正常运行?

网友:
显卡故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显卡肯定会有这种问题,但是CPU,北桥南桥等等都会引起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没把握的话你可以换个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