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海韵之恋 原创 LED升压板原理

楼主(2012-06-15):
以AOC E950SWN显示器说明LED升压板工作原理
工作过程:
1.       电源输出14.5V供电经R804FB801加到芯片9#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
2.       14.5V电压同时送到L801电感,Q801控制升压管的D极,D801二极管F802电压之后输送到灯管接口。
3.       9#供电正常后芯片产生一个3V参考电压,给芯片内部当比较参考用。
4.       芯片得到供电,产生参考电压后,芯片RT脚、ISET脚在外围元件作用下,设定芯片工作频率值,芯片最大电流值。
5.       按键下开关键开机时,由驱动板发出的3.3V开启信号(ON/OFF),电阻R801R802分压得到3.2V左右电压送到芯片5#,芯片开启工作。
6.       芯片工作从8#输出20100MHZ驱动脉冲信号,加到Q801 N管的G极,控制Q801进行开与关的动作。
7.       Q801导通时14.5V电压经L801电感,从Q801D极进去S极出来,再过R813电流检测电阻后到地形成回路。此时L801进行储能。通过控制Q801导通时间调整L801储存能量大小。
8.       脉冲方波的高电平过后是低电平,此时Q801截止。L801由于电流突变而开放电,L801放电电压叠加14.5V供电一起,从而使用得输出到灯管的电压大于14.5V(约等于35V)。输出电压由D801FB802后加到灯管接口,经灯管线加到LED灯使LED灯发亮。
保护功能实现
1.       过流保护OCP:为了防止电感失效,或Q801导通时间失控,采取侦测并限制流过Q801的峰值电流的方法来有效防止输入过载。(OCP门槛电压0.54V,R801上的电压达到0.54V,驱动脉冲无输出)。
2.       过压保护OVP:由于LED-panel是采用恒流控制,所以对于输出电压的大小严格控制,防止输出电压过高击穿LED。(OVP门限电压2.0V,当OVP达到2.0V时,驱动脉冲无输出。
3.       SCP保护(短路保护):由于各串LED采用独立的恒流控制,当LED的正向电压不同时,实际上的差异将叠加到ISEN的各个PIN脚上,从而产生一定的Pc损耗。这个差异如果超过了内部的8.5V的限制,将对该串LED采取动态保护,从而避免IC801过热。(LED灯粒如果短路3pcs即会触发SCP,当ISEN脚低于2V时电路脉冲无输出即:灯管开路保护)

 会员493394300鑫豆2025-9-20 15:40

网友:
OZ9998引脚定义:
脚位
符号
功能
ISEN4
电流反馈4
电压超7.3V,关闭对应的串
ISET
LED电流设定
R=12KΩLED串电流:100MA
OVP
过压保护
门槛电压2.0V
RT
升压部分频率设定
ENA
开关控制
0.6V关、2.4V 开
ISW
升压部分电流反馈
0.54V 关闭驱动脉冲
LDR
驱动脉冲
VREF
基准电压
UVLO3.0V/4.0V
VIN
供电脚
4.5V-33.0V
STATUS
LED运行状态输出
LED 开路、LED 击穿过流,过压,过温保护保护时电压为0.3V
STCMP
软启动和控制回路补偿
PWM
PWN 亮度控制输入
ISEN1
电流反馈1
电压超7.3V 关闭对应的串
ISEN2
电流反馈2
电压超7.3V 关闭对应的串
ICGND
IC 接地
ISEN3
电流反馈3
电压超7.3V 关闭对应的串

网友:
专业挽尊30年,我挽救过的LZ加一起可以绕地球一整圈

学习了  可惜我们这没液晶修

网友:
老徐给力啊

网友:
留着是个纪念  存在是个寄托

网友:
徐哥你太给力了

网友:
寫得很好,我也會了。

网友A:
老师,不是7脚输出驱动,8脚参考吗?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cfx
我也有和你一样问题的疑问,希望楼主给个详解。。。。。。。。

网友(2014-06-30):
大公无私 顶下

网友(2012-06-16):
嗯,給力
和CRT的二次电源的升压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给力

网友:
老徐的作品顶上,虽然看不懂显示器的的原理

网友:
顶一下小徐同志

网友:
讲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学习了;

网友:
终于见到老师发帖了,虽然暂时看不懂,以后再去跟着老师混。

网友:
班长,给力.....

网友:
正需要这种知识

网友:
老师的帖子,先顶后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下载来研究一下。。

网友:
头回见到led的背光控制,楼主辛苦

网友:
顶老师啊!老徐出品,绝对精品。

网友:
谢谢了,还没接触过这类资料,下载收藏了

网友:
很快就会有修LED显示器的教程了!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AOC的LED高压板坏了,没思路最后直接改通用的修好了!

网友:
没思路最后直接改通用的修好了

网友:
老师就是给力 !!    支持你
详细

网友:
嘿嘿  徐老师 还是牛X啊  怎么收藏啊  这笔上课讲的还要好啊   郁闷    这个电路要深造啊

网友:
写得好详细,适合各大学者。

网友: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知识呀,CRT显示器的开关电源、二次电源、高压电源与台式机主板上面的降压式电源液晶屏上面的升压电源以及在手机LED背光、MP34背光电源都是同样原理的电源,如果兄弟们把这些也要看成是新知识,未免有些落伍了。这样的话,你永远只是个门外汉,对学校永远有依赖性,不能独立维修。悲哀呀!维修界的悲哀。

网友:
遇到的板子大都是LCD显示器,LED很少的,先学习下

网友:
利用电感储能的原理实现电压叠加达到升压的目的

网友:
感谢,好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LED的液昌没有修好。 不知道原理。 也没有办法改高压。

网友:
想学,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2012-07-16):
非常好,讲的很详细

网友:
看了确实好很给力。顶

网友:
原来与LCD的原理差不多啊,谢了LZ

网友:
有点看不懂 但是慢慢学呀!

网友(2014-07-22):
楼主太给力了,LED很少接触,碰到一头雾水!果断下载慢慢研究

网友:
写得好详细,易懂易学

网友:
徐老师。学习了。感谢无私奉献。很早想研究LED升压这一块了。

网友(2015-02-25):
太 复杂。没仔细看。。

网友:
谢谢了,还没有接触过这类资料,下载收藏了

网友:
写得很清楚,谢谢楼主,MARK一下,方便以后查询

网友:
图文并茂,详细到位。

网友:
顶老师,,,精品呀。。

网友:
楼主讲的是具体的升压电路,可能有一些大白不一定懂,其实掌握了升压原理,就能举一反三看懂许多升压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2015-04-02):
所提供的芯片OZ9998脚位定义是错的,请查证后再发.维修同行请辨析,勿走弯路。

网友:
是粘过来的的吧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是7脚输出驱动,8脚参考吗?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你说的对,7脚为输出驱动,8脚为参考电压。

网友:
谢了,显示器也有电路了

网友:
实用资料,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写的很好,对维修LED很有帮助

网友:
顶起徐老师

网友:
徐总怎么跑到显示这来了,拈花惹草呀

网友:
真希望有更多的高手能把这么好的经验写出来

网友:
写错了,,8脚是基准,,7脚才是驱动

网友:
老师最简单的升压电路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6-05-17):
徐总好给力

网友:
呵呵,直接换现成的便宜,

网友:
绝对保存

网友:
这个对新手来说,真是分析的太到位了

网友(2016-08-05):
现在研究的少了,高压板坏了,改高压的多。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 我也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