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故障一例

楼主(2012-06-15):
这几天接客户电话说有一台西威55KW和一台45变频器出现故障,55KW的本来显示OC接下来就爆一声没显示,另一台运行一会就显示OC,查自己大脑资料OC是输出电流故障,更换45KW霍尔电流传感器故障依旧,就先处理55KW查输入接触不良造成一路IGBT及整流损坏,另换霍尔电流传感器叁个上去故障解除,挂上电机(没那么大的电机用小电机试的)试机多次正常送客户处试机正常,相当然等客户确认要开单收钱了,第二天接到电话说我们走后不久又显OC跳掉,再次复位送电工作多次跳OC后工作到三点就不再工作了,叫客户电工测试各相输出电流说不正常,叫他拆输出电机线再开机测还跳OC,一早冲过去工厂检查电机及变频器各相阻值正常又再测传感器内阻也接近,晕菜,再次送电准备开机,在准备过程未开机又跳OC,一直在想是输出有问题吗拖大电机就拖不动,没带别的想的OC问题马上换上带去的霍尔传感器,再次开机测试正常,经查新的霍尔传感器不是新的和阻值相同就一定是好的,深刻检讨中。。。。。。发不上相片请见谅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单凭借对比测试阻值来判断正常与否,的确太过草率。

网友:
xwhdqr 的整句话用了21个逗号,才把话一次说下去;然而缺了一个句号,说明话还没有说完,请继续补充说完。

网友:
测试55KW确实难为人,但应该还有办法吧,方斗山应该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