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复杂维修一列。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2-06-15):
只求加分。                                 ||
                                                                ||
讲的不好 请指教。                                   ||
===========================

前因:  开机无显(此机把我搞了
机器最早故障:待机0.01 ,开机电流1.2A 左右。内存不过。
打发完顾客走后,拆机。拆完后,上电:第一次1.2A。
第二次。。杯具了。不明不白的它就这样走了。。。

后果:开机不上电
待机0.01,开机电流0.05A  3秒左右,关机。
取下CMOS 放电无果,进入思想尘埃。 当时的心情凄凉的很,像拉二胡。。。
(此时请各位想想 他电流上到这个原因有什么,最后看答案)

正题:==================  维修流程
沉思一会,电流不正常,明显故障扩大了,怀疑有短路,把主板的、公共点,线圈的对地阻止测试个便。都正常。 当时真没思路。 知道故障不好修了。晚上回家,思考后 判断开机电路出问题。

第二天:理论:我们知道,电压经过保护电路后 —— 就是待机电路 —— 然后开机电路 —— 相应的个个供电出来。
保护:直接测试公共点; 测试19V 正常
待机: 0.01A 待机电压有,测试3V,5V 线圈输入供电有 正常。 (不排除芯片缺少供电)
开机: 相应的开机芯片要有供电,触发开关后,开机电路把后级电压 开启。
流程总结:插上电源,待机正常后,输入3V,5V 给待机芯片供电。此时 有个3V 给开机键提供一个电压,IO(开机芯片)侦测,侦测到开机触发后, 然后告诉南桥 要开机,此时2个关键信号 S3,S5 信号 发送给IO ,让IO 开启各路电压。

————实际测试:IO 芯片 型号 IT8752
             此IO 是参与开机。

测试:
+3VA_EC 3.3v    正常
+3VS 0V(此电压看图后得知 开机后才有) 正常
+3VACC 3.3V   正常
IO供电正常。开机测试 +3VS  0V。 又依次测试了,各个线圈供电,无,就内存供电开机有0.1V左右电压。
就因为这个0.1V电压误导了一段时间,觉得后面有短路。测试到CPU供电芯片 旁边的2个电容 短路。当时狂喜,以为找到故障,觉得芯片烧了。取下2个电容 还是短路,取下芯片 还是短路。。。看了点位图后才恍然大悟。

2边都是对地的 正常。。

然后测试S3,S5  实际测试0V  开机 3.3V  说明 南桥已经发信号给 IO了,IO没让开启电压。 *XX 怀疑是IO芯片有问题,但是找了下芯片没有找到此芯片,没办法 静下心再分析下图纸
又测试IO复位。
3V 正常。

找到3V,5V 的后级 经过一个MOS 管,测试D级 有电压 正常,控制G 级 没电压,测试阻止 正常 无短路。
看图纸后应该这里要要有一个12V的电压 导通他们。

测试+12VSUS  无电压。 机器很明显已经露出马脚了。

在找12V 供电的来源 再图纸中找是 给我纠结了大半天, 始终找不到12V 从何而来。

上电图 也看不明白 看着是IO提供的。
仔细慢慢 的一个看后,才得知 12V 由 5V电压 升压转换而来。

这是很经典的升压电路。(同学们要掌握哦)
华硕机器上没有表示 所以同学门一定要下点位图修。没点位图 和图纸 这机器打死我也不修。
呵呵

测量 双二极管PD8702  万用表 二极管档 红表笔 1脚  黑表3脚 无穷大 3脚 2脚  200多欧,正常, 又测量下一个 正常。
(这里不多说了) 换了一个双二极管, 次故障解决。问题已经找到了。
出在升压电路。

=======
上电1.2A 换CPU  亮机, 报价给顾客,350换U。  同意后, 装机,发现机器不亮。。。当时都觉得自己 遇到XX^^&=
仔细测量后,电流不过显卡,压显卡后,亮机。 装机。测试,无问题。(此时 沉重的心也放下了。)

顺便问下,如查此板不能正常关机,也就是说关机后电流停在0.5左右,其它均正常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修!

网友:
这复杂吗?标题党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很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5

网友:
图纸有的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华硕的不好修,最怕华硕的东东!

网友:
绝对牛逼了

网友:
LZ太牛了,上次碰到一台就是这样,电流1.2怎么高就不显示。后来没有修好给客户啦

网友:
不错,华硕的不好修,没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加个分撒。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了,刚好接了一台同型号的还无从下手呢。

网友(点评):
要加分呢撒。

网友:
分析的有点乱、不过还是看懂了

网友:
LZ 这个12V是按开关后才有的把?

网友:
分析很不错,要我碰到估计就慌了

网友:
分析很不错,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让修的很烂,正在研究呢

网友:
楼主,不错。这个电路图论坛早就有了的。分析得不错。

网友:
厉害呀,新机型真的不好下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这个不是新机型。都出几年了

网友:
现在新机芯片都不一样  难下手啊  图纸什么都没有

网友:
楼主太好人,肯分享如此难求的图纸跟点位图。谢了,刚好有一台开机跑到1.3A无显示的机器

网友:
写得真清楚,现在做民工一天都200块了,楼主修这板子应该都花了两天时间

网友:
快下班的时候接的,第二天3个小时就OK了。呵呵

网友:
顶上,经典故障,经典分析。。。。。。

网友:
这个机器是蛮折腾人的,还好楼主有耐心

网友:
楼主压压显卡就得 就不怕显卡虚汗,过两天又拿来给你重搞啊

网友:
看来你对这块主板上面得到了一些东西  给力

网友:
高手。你的点位图是怎么搞都的哦。

网友:
表示。这个机器 显卡是送钱的。。 也通病
上了

网友:
CPU 北桥 显卡 就这几个 东东吧 针对 AMD的 看在修好的份上 给你加分吧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①辈子守擭妳
同意楼主:

网友:
苁灵闿兘
同意楼主:

网友:
那压显卡也不是个事呀,还是有故障的。

网友:
还是楼主厉害!像偶就写不出这样好的贴子!有点惭愧……
同意楼主:
5.0
苁灵闿兘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佩服啊 要我就不修了 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是难搞,无编号雷死人,有图纸无点位图也修不了,真是晕死

网友:
到底是免费的还是收下载分,讲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的好难修,一个小原件找图半天也对不上!

网友:
点位图哪找的

网友:
详细,我基础太差,还没有消化掉。

网友:
这种维修级别,哎。。佩服。。我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
这些掉电的问题是要抓住 问题的关键才能很快的发现问题的.

网友:
怎么有些没权利看呀!

网友:
压压显卡就亮,会返修吧

网友:
不错分析的不错 应该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 不怎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学习学习
你这是在灌水,你知道吗?

网友:
开始那个问题是咋扩大的呢,后面没有看明白啊,就修好了

网友:
不错,电路分析有点乱

网友:
  貌似此机的升压二极管很容易坏的、都碰到两次了、

网友:
学习了啊,不过没看太明白啊

网友:
修电脑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  这种情况没必要查公共点。既然待机o.o1。触发0.05  。

网友(点评):
...没必要查公共点。。你真有才啊,我遇到过好几台,不开机,公共点电压5V左右,有个待机电流,但是没待机电压。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仁宝的机器吧。  你自己看下你写的帖。   待机0.01。  触发电流0.05.  你觉得像你所说的公共点5V 。没有待机电压。 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而你说的有待机电流,没有待机电压公共点5V。  一般仁宝的板子居多。这种情况

网友:
待机0.01,开机电流0.05A  3秒左右,关机。
  这是你的原话。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不错,这种贡献的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谢谢分享,但是看了下你电流,从待机的0.01到按下开关后的0.05,可以判断你这机子应该是触发了吧,只是后面有电压不出来,导致机子自动掉电

网友:
请问那个CPU边上的两电容短路是怎么加事?为什么是正常的呢?

网友(点评):
我已经在下面解释了,看点位图才知道,2边都是GND

网友:
垃圾机器中的垃圾

网友:
不是的,我没解释清楚。
我解释的是,你说有待机为什么还要查 公共点呢?
回答:因为我遇到很多台电脑,是因为前几保护格力电路出问题,用可调是有待机电流的,实际测试,公共点没电压,或电压底等情况。明白。

网友:
修机子最怕的是PCB不标位置..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继续回复: 请看图片。这是我第一次回帖的时候这样说的:    我是这样说的,既然待机0.01. 触发0.05.   请问我说的是     :“有待机为什么还要查公共点呢?” 这是你加的吧。     请你看清楚:“我的原话 既然待机0。01,触发0.05.   很明显的说明什么问题?    自己好好看:待机0.01,触发  这里是触发 0.05.  原话。 你非要给我变个样子。  你给我变成:“ 有待机电流,为什么要查VIN?”   我也不是第一天修机器。还不会问这么傻B的问题。

网友:
   继续回复:    请问有待机电流,3 5V有没出的情况。但是你的原话是待机0.01.触发0.05。    你把我的意思完全变了。 请问在你有待机的情况下。 你说的公共点5V。什么情况下。 按了触发按键。会有变化吗?

网友:
i3的cpu坏的挺多的,跟你这机器一样的型号的,cpu是短路引起1.5v短路

网友:
我上次就碰到一台进水的就是没点图修到这个位置。。。死了

网友:
按时序还是好修的 就是华硕板太恶心 没点位图就跟瞎子似的

网友:
叙述的有点乱 但是还是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ASUS 的机器最近坏的可真多

网友:
有图有文章,楼主讲得详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2-07-24):
维修路漫长,维修好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