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CPU供电4PIN 下面的几个管!

楼主(2012-06-15):
求教 CPU供电4PIN 下面的几个管!
都是60T03GH 的   有分别吗!! 如何检测好坏 替换呢!

型号 :ASUS PSVD2-X
故障:无法点亮
初步外观:CPU 4PIN 这几个管(60T03GH ) PCB 受热变深色了

网友:
说明一下 下面2个 芯片 上面的是 硅胶 不是烧糊的

网友:
PCB变色是正常的,检测的话下拆下来量,交换表笔测试六次只有一次有阻值为正常

网友A:
四个管子 都是一样的吗   型号一样哦 !但是有没有什么  上下管区别呢??

网友:
焊下四个管子测量它的触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管子 都是一样的吗   型号一样哦 !但是有没有什么  上下管区别呢??

上下管用的都是P沟道的管子,有的是为了省成本吧。只要耐压够应该就可以了

CPU供电没有用P沟道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一些基础维修教材先学习一下。。论谈里应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用的都是P沟道的管子,有的是为了省成本吧。只要耐压够应该就可以了

大哥,是N沟的好不好

网友:
4PIN是经过上面的电感,给CPU供电的,和下面四个管没关系,,那是北桥供电。。

网友:
你直接说这管你不会测不就行了,什么这么懒呀,有些可以直接是板上量电压就可以知道它好坏,但你不能看颜色来判定它好坏呀。

网友:
说的人好多哦 ! 懂的人也不多!!呵呵呵! 越说越离题了

网友:
真想送楼主一袋三鹿奶粉。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
第一。楼主不懂。
第二。楼主不会测。
第三。那几个场管要测它好坏,触发后量电压就知道了。线性稳压电源,一量就知道好坏。
第四。我只能够说楼主懒。

网友:
还是要多动手,光观察不行

网友:
人命好就是不一样 换了一个 成了~看来 都是  说理论的人多~做的都不会~

网友:
楼主先补习一下电路基础和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