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12-06-15):
              铭瑄G41,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就是复位电压偏低,只有1.15V,卸掉声卡,网卡,还是一样。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2个PG查了没有?

网友:
vrmpowergd有点低,只有0.9V。有些板子是1.2V。这板子没图纸,真不好搞

网友(点评):
0。9V在正常内,不用管

网友:
把IO换了试一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南桥吧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楼主,查了复位到哪些设备没,看看是哪个设备拉低,还是桥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