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R60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2-06-15):
IBM R60 触发瞬间掉电
故障表现:待机电流0.025过几秒掉到0.018,触发瞬间掉电
维修过程:
目测主板已有被维修过的痕迹,测VCCM,VCC5M,VCC1.5M等各电感阻值无明显偏低。接适配器电流为0.025过几秒掉到0.018。触发无反应,查开关脚位-PWRSWITHC无3.V电压,怀疑断线,通过测量,发现了断线地方,飞了根线,开关脚位-PWRSWITHC电压正常了。触发,电流瞬间掉到0.001.测-PWRSHUTDOW此时电压已经为0V,公共点也无电压。根据喜哥上课所讲,拉低-PWRSHUTDOW原因有两个,一个是TB62506温控保护,一个TB62506检测到后极有欠压过压。根据故障判断,后极可能有欠压或过压。开始查TB62506各电压检测脚,
在触发瞬间用示波器45,48252221脚均有瞬间波形。在测到24脚时发现无波,23脚波形有异常。(33A_DRV去到Q24 G极控制Q4导通,把VCC3M转成VCC3BVCC3B产生后加到TB62506的24脚做为电压开启检测,若此脚检测不到电压,芯片进入保护状态。此芯片电压检测脚位众多,检测时要逐个排查) 查23脚去的地方
此板只装了Q24,用示波器测其3脚发现无任何波形,怀疑Q24不良换了一个。发现故障依旧,于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线路两端的阻值已经到了1000多,明显不正常了。通过跑线发现有断线。飞了根线后正常了。上电触发,电流已经可以上升到到0.4多了,于是上假负载测PG,复位,电压都正常。由于没有CPU内存测试。到此维修结束!
以上是维修后的思路总结,有分析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写的过程是简短的,问题冒似还是比较简单的,维修的经历却是艰辛的。在基地修了三个下午,最终是在喜哥的犀利判断下找出了问题所在。虽然不是自己单独修好的,但总算还是修好了,给自己增加了一些信心!
修好板后的的心情好多了!
维修时走了很多的弯路,抓不住问题的关键点,没有清晰的思路,上论坛搜维修实例,换了3M,5M滤波电容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TB62506电压检测脚位,也只是迷迷糊糊的在用,没有掌握单次触发抓波的使用方法,碰上问题所在也无法最终判断有无问题。其实这个故障我想可以不用示波器就能查出来。可以先初步排查各个M路电压转换的场管是否不良,TB62501到场管的控制级有无断线。
(来基地学习前对硬件完全不懂,也没有修过板。这也是我修的第一块板,处子之作啊。发个贴做个纪念。喜哥多加点分哈)

网友:
明显的进水机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