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主板 煮桥后能亮,不到10分钟罢工

楼主(2012-06-15):
     前几天接一HP原装机主板  型号M2N68-LA 此板来时,插电自动脚发,无复位不跑码,独桥的板子。

    插电自动触发,打了下绿线对地阻值500多正常,跑线到一个三极管,另一脚接地,控制极进到IO里面去了,IO型号Fintek F8000

     此板为独桥的板子,网上找遍了找不到图纸,连IO的PDF也找不到,想想自动上电,应该是IO坏了,订了2块F8000的IO,今天到了,换上去后还是自动触发,依然不跑码,四条杠杠! 真郁闷看来不是IO问题,用显波器打了下32.768 波形正常,难到是独桥问题,网上搜了下,都说独桥的板子,要加焊桥,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搞,就加焊下试试。加焊后还是自动触发,不过能跑码了,还亮了......   以为好了,谁知道没试几分钟就自动关了,再触发四条杠了。郁闷,难到是桥坏了? 正好手上有这桥(料板上的应该好的) NF-6100-430-N-A3 ,费了好大劲换了上去,结果。。。。。。不自动触发了,开机跑码了! 奶奶的我这次以为真的好了,谁知道试了没3分钟,板子又自己断电了,再触发又四条杠了(真想把它扔垃圾筒了)码的,真要命。。。
      趁不跑码的时候上CPU假负载打了下值

    除了PG0.19V,复位0V以外,其他都正常,数据地址线值也正常。。。。看来问题出在PG这里,由于没有图纸,没从下手,又在网上找了半天,找到这板的点位图,点位图没图纸直观,不太看得懂,只看出来PG通过一排阻上拉,还经过一三极管(也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还连到独桥里面去了,看来应该是桥发出来CPUPG.....
    然后就没思路了,不知道还是不是桥的问题了,K8架构的主板,时序不太了解,供电应该都正常 内存 1.79V  桥 总线都有电压 VDDA2.5V。。。。 供电应该都正常了,PCI B16PIN 没电压  这板也没时钟芯片,估计集成到桥里面去了
    有修到过这鸟板的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HP难修,没图纸!

网友:
我手里还有四块 ,也是不跑码

网友:
我也有的   哎呀还有华硕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来这板子搞不定了    现在只要加焊下,就能开机,但用不到5分钟就不跑码了,复位都没了

网友:
好独特的问题,楼主修好了,可别忘了发帖!

网友:
独桥虚焊导致主板保护的也碰过不少

网友:
感觉还是独桥的问题  不好回答了

网友:
好用后时,楼主有没有关注桥的温度啊,我一般修半桥的,都在修好后加一个风扇

网友:
桥问题!麻烦

网友:
这问题我们一般不修了,呵呵

网友:
感谢大家回贴,我已经放弃了。。。不好搞,没图纸

网友:
可能是桥没有加焊好或者内部短路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额……楼主!你有没有想过是那个三极管问题呢??O__O"…中……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楼主!你有没有想过是那个三极管问题呢??O__O"…中……

应该不是,CPUPWRGD 是桥发来的,刚加焊完桥是能跑码点亮的,过几分钟就不亮了,复位也没了,CPUPG变0.几了,正常的时候是1.78V

网友:
应该是那里上电后有微短路造成的,因为加焊会破坏桥内部的开关状态将关闭的三级管打开了,这个故障应该在保护后查比较好一些,但是没有图纸就不好查了。

网友:
今天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板子型号也相同,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既然换桥好了,哪么你就再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可以重新植球或者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高深不懂。不过有个问题问下楼主,和你同样的惠普台机,同样的型号主板报警一短一长(其实两声都挺长,只是后面一声更长一点),过几秒钟不断重复报警什么问题?当初以为是内存问题,擦内存,换新内存还是一样。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有,遇到过情指点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典的6100芯片虚焊,用原来的芯片重新植珠,做有铅的,一般都能用半年以上,只要没原来的芯片没植过的话!~

网友:
  加焊过后要加风扇,不然以后还会坏, 因为你没加,又坏了很正常

网友(2012-08-05):
本人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来这真是这板子的通病,等待高手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
會不會是橋沒焊好!!  開機會掉電  應該是出在橋上面!!

网友:
我今天碰到的板子和你的一模一样,我的问题是客户那里怎么按开关也不亮,拿回来一插电马上自动上电开机了."滴"一声然后我再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去怎么搞就是开不了机,电源绿线5.16V 对地阻值500.紫线5.16V对地阻值是21.晶振,CMOS跳线都跳了就是触发不了,我拔掉电等半小时再触发就亮机了 BIOS进去设置都可以再拔掉电触发就又是无法触发。晕死了。。。有碰到此类问题的么。

网友:
我这边老板才卖了十几块这种废板子,主板基本都给客户换新的了!

网友:
很荣幸,我也接到这样一块板,你们有没解决的??

网友:
再换桥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个一样的板,开不了机。这个板子搞不懂

网友:
没事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这种桥的直接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