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fp lcd如何拆啊

楼主(2012-06-15):
悲剧中,一个dell e178fp的液晶显示器不知道如何拆,有没有高人见过啊,没有螺丝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结构试着先拆一角

网友:
一般是先几颗镙丝,然后再拆别边框。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边框一般都是靠卡扣固定的,你悠着劲撬开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 跟HP的2207W一个模样 没有螺丝让你去拆 仔细观察 有小缺口的地方 就是“突破口”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仔细观察,,会有突破口的
conwey
同意 关键是仔细观察,总能找到突破口!

网友:
找个小镙丝刀开搞吧 ,但要注意力度,划伤些没什么关系,但不要搞断了!

网友:
仔细观察 你就发现 有地方下手

网友:
应该上图,拍仔细点,,没有图不好说。。。

网友:
发上来图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