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了人了,买了一根很贵的网线

楼主(2012-06-15):
没想到插上去 速度还没我原先那个什么路由器赠送的网线速度快,

网友:
好网线坏网线,对咱自己家用宽带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听起来这么像外行说的话呀。

网友:
听起来,你好像对网线的要求很高哦,我八毛一米用了十年没见慢哦。

网友(点评):
我买了一根六块钱一米的

网友:
家用网线的好坏与网速关系大吗?

网友:
呵呵,这么贵的网线呀,我没买过,我埋个地下的也最多两块钱那种已经是很好的了,不过是十年前的事了,店里用的八毛已经用的十年了没换过头也是一样

网友:
我一直用的3毛多一米的网线,用了几年一直正常。

网友:
头一次听说,不过对远距离可能真的有影响。

网友:
还是便宜  在找贵试试   不要砍价

网友:
不明白LZ“买了一根很贵的网线”有啥特殊用途,普通用的话自己压一根不就行了?还买成品?双头网线都是卖给一般客户的!

网友:
?双头网线都是卖给一般客户

网友:
线用的不是很长的话,还没听说过会影响网速

网友:
衰减是需要长度的,若做大型网络工程,廉价的网线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网友:
现在的带宽除了特殊地点,带宽不超过10mb,哪怕那根网线没做成百兆的只做10兆也够你上网了,何来的快慢,只有的可能就是要么太长造成信号衰减,近百米估计很少人会用了。要么头没压好,接触不良不稳定。

网友(2012-08-16):
有一些网线3米长就连不上网,用测线仪测8根线都是好的。

网友:
网线的价钱取决于网线的质量,网线的速度取决于宽带的速度!网线的质量越好,价格就会比较高咯!希望楼主能够明白

网友:
5毛钱的网线  用了5年多了  还是杠杠的  应该跟你网速有关吧

网友:
有什么好愁的,买个一般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adsl吧 电话和网反了吧

网友:
网线的贵与不贵跟网速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