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W300A笔记本的独显烧了个电容,进系统时不显示,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6-15):
今天刚收到的神州承运W300A笔记本,装克隆版的系统,正在安装快进系统时不显示了,后来又全新安装XP系统,打好了ATI显卡的驱动,重启后也是在出现高清的欢迎屏幕时屏幕就不显示了,拆开后盖看到显卡上的电容烧了,清理后换新,故障依旧,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呢?谢谢大家了

笔记本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6056-1.html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是显卡芯片挂了,还是其它原因!谢谢

网友:
显卡加焊下

网友:
您好!是加焊显存芯片还是显卡的CPU呢?如果是加焊CPU的话我用高迪850风枪,会不会把显卡CPU上面的那些很小的贴片电容吹掉?!!因为我没有吹过这种显卡CPU

网友:
你还用的 土炮啊 我没用过  只用它 做南桥  加焊 gpu

网友:
SP8K10坏了。。你量一下2R2电感有多少伏电压。

网友A:
烧电容~!你得量依稀显卡的对地质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才会烧撒

网友:
量显卡的对地阻值,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每次都是从集显切换到独显的那个时候就不显示了,是否有个切换显卡的芯片呢?!!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电容~!你得量依稀显卡的对地质

你是隔壁那个小伙子4504

网友B:
风枪就别搞了,除非你技术很NB,不然绝对搞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就别搞了,除非你技术很NB,不然绝对搞短路

嗯,确实,我看别人维修都用的回流焊台

网友: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从新安装显卡驱动,现在进系统没有问题,如果不操作的话一直可以正常显示,但只要操作1分钟到5分钟的话就黑屏了,不操作的话放半个小时都没问题,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C(2013-01-29):
这种情况就直接加焊下显卡就可以了。请从后面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就直接加焊下显卡就可以了。请从后面加焊

您是说直接从后面加焊电路板?不加热显卡芯片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