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致铭主板半月内烧2次IO了?!

楼主(2012-06-15):
客户送来的一块致铭主板维修,来的时候不能触发,不断的点开机键偶尔会开一下机,开机排针电压都正常,IO为ITE8712F-S的,67脚有供电,换了IO后可以开机,工作正常,客户取走。半月后又来了,同样故障,简单测试后又换IO,又好了,建议客户更换电源,客户没同意。

现向大家请教,主板平时工作正常,为什么会偶尔烧IO,而且是已经第二次了,请问与电源有关吗?

如果月饼在,也请月饼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在此感谢。

网友:
当然是电源的问题,给客户讲明白了,下次坏就不保了,山寨电源,是主板杀手

之所以不能决定用户换不换,也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确定电源不良。

网友A:
你应该知道I/O是干什么用吧,坏I/O不是外设有问题,如并口打印机,键盘鼠标,软驱,COM口这些有问题都造成I/O坏,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问题I/O也会容易坏。

网友:
他电源是最普通的那种,他以为我骗他。不换算了,已经告诉他了。主板还有半月保,估计还能挺半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知道I/O是干什么用吧,坏I/O不是外设有问题,如并口打印机,键盘鼠标,软驱,COM口这些有问题都造成I ...

搞维修入行不久,经验少,开店以来没碰到这样反复烧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入行不久,经验少,开店以来没碰到这样反复烧IO的。

这很正常呀,客户不知道他的其它配件有没有问题呀,你可以提示他去检查呀

网友:
电源坏了吧?叫他换电源,或许你IO的质量也有点问题吧?

网友(点评):
IO是从华硕的板子上拆下的,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外设问题和电源问题

网友: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既然都用致铭主板了 那么动动脚指头都能知道电源是山寨垃圾,反正总有过保的时候这样的客户随她自己.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对!随他吧,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