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主板维修,自动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2-06-15):
华硕M3N78主板维修 自动上电,不跑码,
我思路是先解决自动上电,跑绿线到IO中间有一822排阻,先把IO这脚撬起,还是自动上电,接着把822排阻取下,不自动上电,找料板换822不自动上电了,高兴啊,想着可以解下个问题了,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几回合有犯老毛病了,自动上电,求解!

网友:
一般不是原装板是不会自动上电的,只有原装的才会,如果你的不是原装的,IO如果是KXS的,那就绝对是IO问题,把IO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IO 的问题

网友:
自动上电可以关机不咯

网友:
我有块就是这样。io是ixs的。但找了个io是kxs换上。还不触发可能是不能代换

网友:
我有一个板就是自动上电。换了io可能型号后缀不一样。搞到不触发了好像是原ixs换khs了

网友:
一般是I-O的问题,不行的话,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先换个IO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