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6-15):
安插独立显卡  检测卡都跑完码了就是不亮 是怎么回事  谁可以告诉我啊  谢谢啦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换显卡试试

显卡有问题大部分板就不过显卡了

网友:
看看VGA也就是插显示那里有没有门电路,有就换了,没有的话查三基色,看看正不正常,不行你做北桥试下

网友:
一,显卡问题。二,AGP或PCI-E的问题。三,AGP或PCI-E的接口电路有问题。四,桥有问题。(这些问题是显卡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确实碰到过开机黑屏有开机进系统的音乐,显示器连接很好就是不显示的问题 ,最后换显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