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t 开久黑屏求助各位大侠相助???????

楼主(2012-06-15):
这个22寸的显示器4口灯管的,开机显示几个钟后黑屏,怀疑是不是LG的通病。。。。。。。
求助中。。。帮帮忙。。。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好像和HKC同尺寸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信号灯是正常的,想修好不想加高压板,不知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试清楚是哪方面的问题再下手啊,,,

网友:
修好了,20多台全去了保护

网友:
灯管,高压线圈都有可能。你可以用原机外接四只灯管做考机试验若故障消失就说明原机灯管有问题,再分别加入原灯管就可以查出是哪只灯管坏了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