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电源管理芯片究竟指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6-15):
   我查过的资料,看书上,对电源管理芯片都很笼统,

网友:
每一个独立供电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电源管理芯片,比如CPU供电就有一个单独的供电芯片,内在也是,桥也一样等等,你接触多了就会知道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主要是管理CPU 内存和桥之类的供电电压的、一个内集成的电路结构

网友:
晕,看名字就知道了吧!电源——————管理。。。。。。。。

网友:
应该是指EC。

网友:
管理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