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2-06-15):
今天在上班,有个朋友说电脑进入不了系统了,怎么都进不去!
朋友准备好酒和菜并亲自接我下班。(尼玛,求我办事就是不一样)

酒足饭饱后,开电脑,发现这样的情况,无论如何都检测不到硬盘,看看SATA线,正常,直接放在其他电脑上,硬盘是好的。
好的,接下来用USB进入PE,*脏话*,进入我的电脑,没有硬盘的踪迹,我开始刷BIOS,短路,进入DOS系统引导程序修复,都是没用,汗,难道我搞不定了。
我开始怀疑主板坏了,我摸了一下时钟芯片,感觉温度偏高。当我拿硬盘的时候,注意线还接着的,发现硬盘一会转,一会不转,(这里判断硬盘转是这样的,在硬盘高速旋转下,当你两边晃的时候,由于陀螺原理,感觉有一种阻尼的感觉,反正感觉很好),我就开始怀疑是电源问题了,我回家拿了我的维修电源一插上,OK,电脑可以了,直接给朋友换了个新电源,旧电源改天修复,再发帖。
也许这个问题我很SB,但是发出来,小小的经验吗,希望大家捧场。

网友(2014-04-16):
现在这样的电源多的很。

网友(2012-06-15):
这个不叫主板问题不认硬盘,典型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和供电接点接触不良已经很常见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一块sata硬盘也是用了近一年后,出现当!当!的轻微响声,读硬盘不畅,很慢.拆开硬盘电路板后重装电路板,硬盘好了~~我怀疑也是接触不良(电路板上4颗螺母,只上了2颗)

网友:
好几次遇到客户机硬盘当当敲盘,检测不到,换个硬盘还真就过去了,再用好的电源带起来换下的硬盘扫描,少数绿块,或许有一两个坏道,擦除后完好。电源问题会导致很多后面的不稳定因素。

网友:
电源不足带不动硬盘时,硬盘不是会发出一种类似DVD读盘的声音吗?
反正我是遇到几个都是有这种声音,有这个声音我就会先换电源。

网友:
学习了,我也经常遇到硬盘磁头当当的声音但很多时候都是找不到0磁道

网友:
可能是电源5v供电不足

网友:
这样的电源还能修??是不是电容爆了??怎么修?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动硬盘,对硬盘有一定的伤害

网友(2014-04-12):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呀,经常容易忽略!!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哦

网友:
看接口了吗  ?很有可能接口接触不量

网友:
啥牌子的电源啊,以后得绕着走啦

网友:
便宜电源现在不行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伤硬盘

网友:
BIOS设置  硬盘本身 电源供电 主板问题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