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OVO无待机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5):
品牌:LENOVO什么型号不知
版号:R60
故障现象:有VCC3SW,无VCC3MVCC5MVDD15
故障分析:外观检测,没发现明显的外损,但发现少了一个密码芯片(AT97SC3203),因为此板有两个密码芯片另一是(AT8356908),感觉好像和此有关系…………
第一步:再次仔细目测,除了少密码芯片外,其它一切OK!我拿到笔记本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要先查下保护隔离,然后才通电!
第二步:测其保护隔离线路的通断、电路中所相连的元器件是否正常(R715、C72、F2、Q34、Q78、Q51、Q79、D106、Q33、Q36)经检测,均正常(元件本身不短)
第三步:检测了保护隔离相连的元器件没有问题之后,就VINT20的产生原理来做个分析:插上适配器,20V的电压从适配器接口的23脚出来,经C72滤波,过保险F2,产生一个DOCKPWR20_F,接着到Q34S极,此管为P沟道MOS管,要想导通,G极要为低电平,但是G极要想得到低电平,DISCHARGE要为低电平,而-PWRSHUTDOWN要为高电平(当前者为低电平时,Q78数字三极管载止,而Q51B极电压过体二极管,供至E极,此时后者为高平,使得Q79N沟道MOS管导通接地,相当于Q51E极被拉至地,然后20V的适配器电压经R143R145串联分压得到6.6V左右的电压送往Q34G极)此时Q34导通,适配器20V电压又被送到N沟道MOSQ36S极,过体二极管降去0.5V左右的电压到Q36D极,过电流取样电阻R380送至公共点VINT20;公共点要想得到完美的适配器电压20V,那么Q36就得必须完全导通,而Q36要想完全导通,G极必须要得到高于适配器电压4.5VDCIN_DRV;至此保护隔离才算OK
第四步:第二路DOCKPWR20_F经二极管D39R227供至MAX9765DCIN,做为其供电,另经电阻R210R211分压后得到2.25V的电压供至ACIN,做适配器交流检测输入(此ACIN限定电压最低为2.048V),此时ACOK#脚输出持续低电平信号-EXTPWR,做为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第三路DOCKPWR20-FF5D10产生电压VREGIN20,此电压加给TB6250657脚,做为其供电,同时也送到54脚,做为BAT_VOLT的检测;此芯片由内部线性稳压电路从59脚输出VCC3SW待机电压,同时其内部振荡电路起振,产生待机时钟脚101158脚外接电容C610,结合其内部电路,产生3.3V复位信号,使内部电路复位!
第五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24,原先没有修过IBM的机器,不知道此待机电流正常否,用万用表直接测电流取样电阻R380的两端发现两端电压为19.42V,由此可以肯定VINT20公共点电压也为19.42V;为了验证此电压是否正常,返回测了下Q36D极与S极,电压分别19.42V19.95V,刚好是降去一个体二极管的压降;马上测Q36G极相连的DCIN_DRV,测电阻的1脚为17.85V2脚为17.95V,测到这里以为电阻变大了呢?经实测电阻为100K正常;
第六步:由以上可以证明保护隔离未过,接着查DCIN_DRV的产生原理。简单分析下:DCIN_DRV要想产生正常的28V电压,那也就是说U61的要收到MPWRG3.3V高电平信号,而此MPWRG的产生就是TB62506要收到VCC5M_ONVCC3MVCC5M,并在TB62506内部的逻辑相与,即CPOUT1CPOUT2要想输出3V5V就是得到VCC3MVCC5M的待机电压;同时公共点VINT20的适配电压要完美过来,VCPIN24方可得到28V的高电压,即DCIN_DRV才会得到28V;其中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U61的工作条件要满足、且所有的##DRV任何一路都不能出现欠压问题)

网友:
第七步:经实测U61的VREGIN16脚得到19.47V的电压(分析下此电压的产生原理:DOCK-PWR20-F过F5保险后为19.99V,然后又过D10后降去0.52V,后经并联电阻R413、R422供至U61的57脚);测BAT_VOLT脚有5.72V的电压,VCC3SW有3.29 V的电压,-EXTPWR脚为0.07的低电平,TH_DET为0.05V正常,-SHDN为3.26V正常,CKIN与CKOUT脚分别为0.09V与0.08V=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顺便测了下相连的电阻电容均正常,基本可以确定两脚为0.09与0.08为正常起振;-RESET脚为3.29V正常;M_PGS脚测得电压为0V不正常;
第八步:此时很是不解,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都正常,为什么就不出DCIN_DRV呢?可能有人要说,保护隔离不正常吗?对啊是不正常,可是U61条件满足了啊!那为什么啊?一句话:DCIN_DRV要想正常得到28V,那公共点就得正常,可是公共点要想正常,那DCIN_DRV就得有28V,才能使得Q36完全导通,产生公共点VINT20,只有公共点电压正常了,才有可能出VCC3M、VCC5M,要想得到VCC3M、VCC5M、那就得先有VCC3M_ON与VCC5M_ON,可是这两个开启信号是由M1_ON过电阻转换而来的,那M1_ON又是由PMH7发出来的!要想得到M1_ON,那PMH7的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插入检测、-SHUTDOWN2要正OK!
第九步:测PMH7的条件:VCC=3.32V,OSCIN与OSCOUT分别为0.01V、0.02V,SWPWRG=3.29V,-SHUTDOWN2=3.29V,-EXTPWR为低电平才算正常(实测Q53的1脚为0.06V、2脚为0.68V、3脚-EXTPWR_PMH6为3.29V)很明显的-EXTPWR_PMH6为高电平不正常,要想它为低电平,那么Q53的G极就要为高电平,而不是0.68的低电平,应该是5V线性电压,而VL5却是由MAX1901产生的,为什么U41没有产生VL5呢?因为V+主供电不正常,而V+主供电却是由VINT20即公共点供过来的,还是22脚-SHDN没有得到高电平的信号,但是实测有3.29V啊……绕来绕去又绕到了U61!
第10步:经过以上的分析与检测,又回到了起始点:VINT20的正常与否。还要先从DOCK—PWR20_F查起,VREGIN20不但进了U61的57、54脚,还过R817进来34脚的VBL16(高压条供电),跑线发现,到VBL16脚这里断线,大喜……问题终于找到了!

第11步:补线,故障依旧,此时测得VBL16有19.40V的电压;再去测VL5依然没有!此时再去看待机电流,又低了一点,有两种可能:一就是公共点电压问题引起的,MAX1901没输出VL5,二就是芯片本身坏!要是公共点供电引起的,应该有偏低的电压才对,那就只能是芯片本身问题了,换芯片后OK!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请拍砖!

网友(2012-07-2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6):
写的非常细仔,不错

网友:
写得不错,MAX1901没输出VL5导致适配器插入信号,没法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信号,PMH没收到正常收到-EXTPWR_PMH信号,没收到EXTPWR_PMH信号当然TB不发出DCIN_DRV信号,自然隔离过不了,直接修PMH这路就行了,绕来绕去又绕到。我都晕了。。
我也没有修过IBM的机器,但是时序逻辑我经常看,呵呵。
TH_DET为0.5V是不正常的。

他的我没看完。 你说TH_DET0.5V是不正常? 我记得是门限刚好是0.5V 外面外接13个热敏电阻。当温度高起来阻值就升高导致电压升高,超过0.5V就拉低SHED而掉电。
是很绕

网友:
这么清晰的思路,现在一看时序就晕,楼主学了几年啊!

网友:
那不是0.5V,是0.05V,实际测到的,写错了吧

网友:
LZ辛苦了 光写就写了这么多 更别说修了 修的话基本功不行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A:
看这么多,看晕了。 你搞的很,其实IBM是比较简单的(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我IBM的课听多了吧)。 我来给你纠正下我卡来时错的CKIN  和CKOUT 用外用表量正常是1.6V左右。你0.09V肯定是错的。这样说明TB62506的时钟没有正常产生,所以在VCC3M和VCC5M引脚上没有3V和5V的脉冲方波送出。所以VINP24就没有24V的升压。VINP24外部是一个电荷泵。 而CKIN是据此波输入,CKOUT是方波输出, 就是因为TB62506没有24V的电压送给DCIN-DRV 所以就不能打开适配器隔离电路。懂了吧? 应该是U61坏了。  你写的我没看完,看不下去了。太复杂,错的多。太长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你错了。希望你看完才发表。DCIN_DRV输出的前提是,正常收到-EXTPWR_PMH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么多,看晕了。 你搞的很,其实IBM是比较简单的(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我IBM的课听多了吧)。 我来给你纠 ...

你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过你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想搞明白,搞清楚,就仔细认真再看看吧!绝对没错的!

网友:
视频上传不上去,还是只给你发个分析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上传一集IBM维修课吧。很有作用的。

这个偶也有啊,不是没有!老师的分析是很专业,不过你觉得我的分析那里错了呢?不妨指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偶也有啊,不是没有!老师的分析是很专业,不过你觉得我的分析那里错了呢?不妨指出来!谢谢!

我昨天没看完恢复的。 等我有空在看完你的贴、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的不错

网友C: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向你学习了。

高手称不上,懂那么一点这倒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手称不上,懂那么一点这倒是真的!

DCIN_DRV输出的前提是,PMH芯片正常收到-EXTPWR_PMH信号。我不明白的是-EXTPWR_PMH这个信号只发给了PMH芯片,并没有发给U61. 那U61怎么知道已经产生了-EXTPWR_PMH这个信号呢。您确定Q36的导通条件DCIN_DRV信号必须在-EXTPWR_PMH这个信号产生以后才会发出?这是我的疑惑,请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CIN_DRV输出的前提是,PMH芯片正常收到-EXTPWR_PMH信号。我不明白的是-EXTPWR_PMH这个信号只发给了PMH芯 ...

你所问的答案就在这个图里面!

网友:
不明白,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问的答案就在这个图里面!

-EXTPWR_PMH6必须为低电平,VL5为5V,-EXTPWR为低电平!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我也没着了!

网友:
楼主呀,图挂 了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