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显卡真假 对比 附上黑心卖家 小郭本本IC 附高清图片

楼主(2012-06-15):
近日接到一台长城笔记本花屏     乃英伟达G86-703-A2   跟客户商量好 于是在淘宝小郭本本IC那买了   芯片回来之后我仔细看过· 侧视芯片看到两个G86 之内的型号  就跟卖家交流  他说保证不是打磨的  当时我也就相信他了    后来我把芯片换上去之后   笔记本内屏灰屏  外接花屏    然后我拿两个芯片对比 芯片菱角很大区别  又再把原来的显卡植株装上去  一切正常   成色新的 是小郭 翻新过的 ·  大家看看

补充内容 (2012-6-17 01:09):
卖家肯定是拿翻新的当全新卖    大家仔细看芯片上面 黑色晶体边缘菱角    成色新的跟成色旧的对比

都是真的,新旧而已。
这家店的东西都不能买,显卡是打磨的,桥是翻新的,最关键的是大多是坏的。
是啊 现在买很多都是打磨翻新的 就算你经常去同一家卖都很多是翻新的 上回我拿一个771的发现是翻新的就和卖家联系说他发过来的是翻新的。他还理直气壮的说和上回给你的是一样的,怎么上
经常能买到这样的芯片,,

网友(2012-07-15):
来个 暴力哥, 店给他砸了! 杀杀造假的锐气,

网友:
就应该晒出来
黑心卖家超级烦浪费彼此时间

网友(2012-06-15):
翻新的能看出来吗?我是不会看,谁介绍一下,这么多人被黑啊,这样下去不是法,还得有人被骗,黑心的卖家,

同意楼主

网友:
花屏一般我不会让客户换芯片,除非芯片本身坏了,但如果要换我也是从其它料板拆下原装芯片。花屏处理基本上是重植就可以,网上购过一次再也不会购了,要换的话客人自己购芯片回来帮植回可以,但我不会做这中间人。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4.8
你是假维修,要修好机器,一定要换掉芯片,而且一定要换全新的,芯片没有什么原装和不原装之分。
有的不换出返修,,

网友:
重植绝对会返修的~

网友:
找到好卖家,毕竟好人还是多

网友:
现在的商家真黑心啊。

网友(2012-08-02):
社会风气败坏

网友(2012-06-16):
要么定全新的   别用拆机测试的

网友:
这个芯看起来没打磨过,只不过你买的是旧的,这种芯片我这大把。送两个给你都没问题的

网友:
703 730 这种显卡,我们这扔的到处都是,全是客户换过去631的。不值钱,买新的也是一样不稳定,还不如自己重植一个无铅的好,你这情况就是典型的打磨芯片,芯片打磨好后用超声波一洗后真假难辨。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看出破碇的,最好就是和工厂里出来的没有再次动过的芯片比较一下。侧边可以看出被焊油浸入的发黄的,这个用超声波洗一百次都还是看的出来,建议楼主发个侧边的照片。

网友:
侧边是重点

网友:
还是没领会真正的打磨,真的打磨是后镀一层膜,覆盖掉原来的字,然后重新刻字
大哥 你的631可以上703 730啊

网友:
703 730的芯片我们这里扔的到处都是不值钱,全都是客户换过631留下的。这种芯片一般不会买,买还不如重植个无铅的要好的多

网友:
楼主,这芯片是不是很容易坏啊,我这也有华硕机的也是这显卡,加焊能用段时间,又不行,好郁闷。这芯片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芯片全橷原装得,两百多或

网友:
你买07年的,打磨的几率更大,不要买太长时间的,那样芯片肯定有问题了。。。。

09年的少一些,10.11年的,大多数都是打磨的
对同意买,09 10 11后面的

网友:
这颗芯片很明显就看出来是绝对ReMark打磨过的..............而且这个的打磨手法是相当的笨拙,连最基本的字体都没用对,相当的明显。。。。。。。。。。。请仔细看原装的和小郭的所用字体。。。。。。。。。

网友:
要是翻新的芯片看过去会暗道点。还有要看是不是打磨的用洗板水洗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是看见了,上面几幅图那个是真,哪个是假?

网友:
你没仔细看啊!07年18周的芯片那有白胶的啊!这个芯片改良的是G86-771-A2,G86-751-A2.G86-741-A2,都可以代换,价格要300-320,低于这价格的都是坑人的,卖芯片不能贪图便宜,那样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2012-10-11):
08年中才出的白胶 07年的不会有的 这点论坛的帖子有很多的信息的

网友(2012-06-16):
买芯片是 (买)打成(卖)了

网友:
其实网上好多的垃圾卖家的   不管做的大做的小    都会有假货的    我买的g86 631    开机都60多度   呵呵      现在的东西不敢买了   买电源ic      六片了   都是坏的     还是料板上的稳当

潮州的天下
新的 这些狗日的潮州人,翻新的

网友:
这么恐怖啊,我才学维修,叫我情何以堪,我们老师都是在网上买的,好像都才100来rmb ,难道是假的?

网友:
这种拆机的显卡 也就大几十一个。何须打磨。

网友:
还是原配的好呀

网友:
假话 太难了 太难判断了 诚信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