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开机掉电 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5):
【迅维培训中心】IBM T60开机掉电 笔记本维修一例

学校维修实践,发一张IBM T60主板,经测试开机掉电。待机电流0.018A,待机基本正常,经测试M路电压和网卡待机电压均正常,3.3v MPWRG正常,H8S发给PMH7MAINOFF信号的3.3v正常,南桥发给PMH7-ICH_slp_s3-ICH_SLP_S4两个信号的3.3v正常产生。于是上电测试,开机掉电,掉电时公共点的电压也没有,掉电后只有VCC3SW电压有TB62506的工作条件正常,PMH7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待机电压没有,MPWRG也没有,PWRSHUTDOWN被拉低。

这时想到上课时陈老师讲过PWRSHUTDOWN被拉低有3种可能:1.TB62506 55脚的电压高于0-5v时,52脚输出低电位的PWRSHUTDOWN2后级电路(A路电压,B路电压,显卡供电,CPU供电)欠压;3.后级电路短路。于是就先一路一路排除,55脚的电压小于0.5v,对地测阻值,经测试所有B路,A路电压的后级没有短路,就只有欠压这一种可能了,由于掉电速度特别快,只能用示波器来测试,在陈老师的帮助下,测后级供电发现所有的供电都有一个上升沿,然后掉电,但是VCC3B这一路测了好几次都没有跳变,怀疑VCC3B这一路有故障,测VCC3B_DRV有跳变,待机的VCC3M电压正常,估计切换的MOSQ24损坏,更换后上电正常,空载电流0.42A,上假负载测CPU 复位。PG,时钟正常,上CPU,内存,主板点亮。
损坏件在主板位置如下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唉,当初没有T60修。全部都是仁宝垃圾板

网友:
思路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下期笔记本高级版是不是T60,如果是就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实地太远了!要不也想学学!

网友:
TB的驱动的电压没有反馈回来就这样

网友:
基地确实不错,如果不是太远,真的要来学了

网友:
有老师指点修起来事半功倍啊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不知道是不是少这个!

网友(2012-08-09):
   支持     思路清晰

网友:
基地台厉害了 ,有机会去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