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笔记本温度高改造

楼主(2012-06-15):
方正620笔记本是集显本,只有当CPU温度达到50度左右时是风扇才工作,很恼火。 根据这个图,直接风扇正极接5V,不受温控芯片控制,开机长时间运转,有助于散热,但风扇寿命却牺牲了,没办法呀! 后发现先上图: 蓝色框中的SIS307ELV芯片很烫,我在后来给南桥添加散热片后突发奇想,想到了后面的小改装,上图,请看: 经过一番小动作之后,从昨天的一开机有杀毒软件待机情况下的50几度,现在待机,就是登个QQ,听歌只在38——44度之间吧,大概这个范围,用暴风看720P温度在五十几度左右。改造成功哈!

风扇的插头线根本不需要动,只需把Q10的C,E级在板子用锡焊连接就可以了。既美观,又省事。

网友:
我在SIS芯片与铜皮和铜管接触部分加有导热软的像橡皮的一种东西,我菜才疏学浅叫不出名来哈,还加有导热硅脂。效果还好!

网友:
厉害,问题是哪桥上的铜箔。你是怎么固定的?就是靠这边的大散热器上的压力固定?

网友:
桥上的铜箔可以用耐热胶粘上去!!

网友:
楼主的烙铁和架子都不错

网友:
楼主用钳子夹断的应该是热管,切断的一头最好用焊锡搪锡给封上,要不里边介质跑了影响导热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当初就是想得是单独贴片散热效果不理想才与南桥散热片连在一起的哈。所用的材料的确是一根老笔记本上用的铜管,也是用好长就直接剪断的,也没有做任何处理哈!谢谢你提到的技术性问题,学习了,下次采纳。

网友:
可惜我没多少分,要不然~~~·

网友:
楼主很有才干。佩服。 学习啦

网友:
用了一点,不好找的,我还不知道它的专业名称——耐热胶,学习了,谢谢!

网友:
晕,用704粘一块铜片就OK了,还用的着这样折腾吗?

网友:
谢谢你提得宝贵建议,以后就采纳。我也不知道什么是704胶哈,能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吗?谢谢分享哈!
有道理

网友:
704是什么胶,我只用过502和AB胶

网友:
直接在粘上去不行吗

网友(点评):
也想过哈,就是没这么小的贴片散热器,而且有的话,也不敢用啊,没有好的贴胶,怕掉了就得不偿失了哈!!!

网友:
对哈,就是南桥散热器对铜管作用的哈, 你看主要是靠这两个地方固定铜管的,前面加垫片,后面向上翘起拉住,真好压紧,当然在制作铜管时,铜管是有一定弯度的哈!

在一个,南桥散热器上不知是什么神物,像双面胶,我第一次贴在南桥上时,因没贴正,拿下来都废了好大的劲,也就是说你不必考虑南桥散热器会掉下来哈!!!你看我这样的回答有没有解决你的疑虑呢!多谢你积极参与提问哈!

网友:
专业改造了啊!发现那个SIS转换显示芯片发烫的话,屏会闪,这个在神舟V30SI准体统上比较多见!

网友:
里面的东西 具体是什么啊  谁知道啊  氟利昂???

网友:
有沾南北桥的导热胶 沾这个很方便不用你这么麻烦的。

网友A:
我认为改风扇长转影响风扇的寿命是极小的  但倒是见过很多没改过的正常机器风扇坏的多  理论上说风扇常转比智能转的坏的快  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   就好比V3000的机器  改常转的有见过两三年以上  都比那些没改过风扇的还耐用    其实最终是看风扇的生产时的质量了

网友:
不错的改造,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对小弟这么高的评价哈!更要谢谢饼哥给予的评分哈,也要谢谢nahlj的慷慨评分哈!谢谢各位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改风扇长转影响风扇的寿命是极小的  但倒是见过很多没改过的正常机器风扇坏的多  理论上说风扇常转比 ...

其实试用几天下来,CPU温度都控制在三十七八度左右,风扇转动正常,一开机就转动,现在唯一老火的就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是侯 ,那风扇嗡嗡声真是要人命啊!多谢同行们关注小弟的改装!

网友:
先赞一个   虽然SIS307芯片很烫 还没有见过虚汗的  南桥倒是爱虚汗

网友:
想请问一下老师,像一般的南北桥,或者芯片之类的如果散热不好是不是就很容易空焊虚焊啊?是这样的吗?谢谢你的分享哈!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大啊  小弟佩服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赞美!也不是我一人的功劳哈!还有我的好拍档小杨同事出谋化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试用几天下来,CPU温度都控制在三十七八度左右,风扇转动正常,一开机就转动,现在唯一老火的就是在晚 ...

要是嫌5V声音大的话    可以考虑用3V经过一个二极管  给风扇供电  风扇原来的电路不要断开  常态下不间断给机器小量散热    若温度高的时候  温控会输出高于3V的电压  给机器大量散热  3V的源可以用 无线网卡接口的2脚  3.3V供电     仅供参考  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方法很好,如果以后实在忍受不了那该死的噪音,我将采用你说的将DIY进行到底!

网友:
704是导热胶,淘宝上有卖

网友(点评):
了解了,谢谢你,我下次将采用你这种方法!

网友:
那个SIS发烫芯片是个啥芯片

网友(点评):
我也不清楚,估计是IO吧,求饼哥论证。

网友(2012-07-23):
楼上的方法好呀,加个二极管接3V,下次我试试

网友:
有改做的技术

网友(点评):
这其实也是在我的同事的出谋化筞帮助下才完成的,谢谢我的拍档!

网友:
觉得那个散热器像台式机桥上的散热器..

网友(点评):
是的,是老式主板南桥上的散热片!

网友:
以前碰到方正的是CPU温度高,掉电。换了个CPU温度正常了,也不掉电了

网友(点评):
发热就是大,才有后来现在的改线啊!

网友:
不管效果怎么样 /先赞一 个。有这样的想法就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点评):
其实也是得益于论坛里的知识才懂得怎么改啊!谢谢迅维,谢谢各位网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