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电压保护维修

楼主(2012-06-16):
一杂牌电源,7500b+lm339芯片,紫色5V与绿色5V均有。短接绿色与地线,不开机,7500B,短接地线,开启。后来换绿色线相连的50V,2.2微法小电容,换C945三极管,还是不开机,短接开机,但这次短接开机,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去能正常开机,反复几次都没问题,但时间稍久点,再插电源线,也不能开机了。这种情况,估计是哪个元件性能不稳定了。但又不知何从下手了。7500B,不短接绿色时,8针和11针电压都有2.1伏,14针5伏,12针12V,1,3针0伏,初步估计正常。LM339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但短接4针后,可以开启,估计应该也没问题,请兄弟们指点一下,象这种情况,问题思考点在哪? (别告诉我换新电源,修这个不值,我只是新手想学技术,所以研究一下)

网友:
换339或者检查339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