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12-06-16):
1.我有台机器总是要多次开机才能启动主板
2.还 有台机器冬天时第一次启动总是说找不到硬盘,然后重启几次才正常了

网友:
现在是夏天,等冬天了再说。最起码看看代码吧。什么数据都不说,就这么凭空不好判断。

网友:
有可能芯片引脚连接性能不好~最佳方法是烧机~当然还是有点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