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原装适配器进系统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6):
一台戴尔D620,修理了CPU供电电路,电脑正常启动。客户使用几天后发现插原装适配器进系统就黑屏,用电池正常。经检测,非原装适配器和电池都能正常启动,原装适配器进系统黑屏。考虑是原装适配器识别故障,更换了EC5004芯片,故障依旧。又怀疑是显卡芯片不良,也换之,还是不行。反复测试期间,使用原装适配器偶尔可以进系统。又换了一个单核CPU(原机是双核T2400),可以正常进系统。经查资料,戴尔机子使用非原装适配器和电池,CPU频率降频一半。依此分析,可能是使用原装适配器时,CPU全频工作,进系统时用电量大,一些元件不良或虚焊会导致供电不足,因此进系统就黑屏。逐一加焊CPU供电电路中的MOS管后,使用原装适配器,电脑也能正常启动了。此次维修,原本是很简单的故障,但故障的反向没有判断准确,以致走了许多弯路。也算是积累点经验吧。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只能判断为适配器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MOS管能好,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学习了、反向思维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      对于新手我来说  又是个宝贵的意见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值得我们同仁借歉,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在换MOS管,芯片IC的时候一定要焊好,不要出一些有引起其他故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