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294-kbc升級這cpu可以嗎

楼主(2012-06-16):
主板915gv,775socket,機原用cpu celeron D346 3.06g,若找個p4 661 3.6g可以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主板BIOS太老就不一定了

网友:
要针脚一样,都是AMD或者,INTL的才行,再看板子,BIOS支持不,

网友:
915板子   775的单核都能上   但G31板子以上的只能上双核的了

我的G41就是单核的,我们修G31、G41都是单核测试,你说不能用单核是什么依据啊?自己测试过吗?不要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