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经常键盘不作用

楼主(2012-06-16):
我的电脑经常键盘不作用,起动好几次才好,起动时灯亮,起动完成灯不亮,求助

网友:
键盘接口的贴片电容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的电脑以前也发生过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没有发生了.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拔插下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 换个键盘试试! 也许是EC 也许是电容问题!

网友:
可能键盘本身的问题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  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键盘用多久了?
要打开看,顺便清理一下积攒的杂物,用专门的细“+”螺丝刀。

网友:
建议楼主更换一个键盘试试看看故障是否解除,如果还不行那就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键盘看行不行,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的电脑有问题。开机按delete健,进入bios,选择最安全设置,然后确定,重新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