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时候,主板折哪几个元件

楼主(2012-06-16):
改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时候,主板折哪几个元件,我只是拆两个变压器行不行,为什么还是会亮一下就黑屏

网友(点评):
拆12V到高压的保险 还有割断ON/OFF ADJ信号

网友:
你只要把12V进高压的保险拆了就可以了,其它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
我也是拆保险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我是把高压包也拆了

网友:
看一下这个或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4716-1-1.html

网友:
最好直接剪板  或你把2个跳线给剪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  就算不拆问题也不大。

网友:
我们都是拆保险电阻的

网友:
太猛了 还用电锯来据

网友:
断高压12V供电,开关信号最好也断开。

网友:
断开12v  有的主板是用保险 有的用跳线 还有的用电感.
再就是取下高压包,有的时候高压包内部短路你光断保险是没用的。

网友:
拆保险或者是过线,12V往高压走的
然后为了空间拆高压包

网友:
不拆也没事

网友:
对啊!把12v的保险拆掉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得把高压板上去的12V供电都断开,但不能把反馈回路的哪一条线断开,然后,把,OFF/ON, DIM 接好,就可以了。  还有,灯管测试了没有?要有一个灯管是坏的,也会不亮的。

网友:
改了高板还是亮了一下就灭
首先你测看 ON/OFF有没电压   12V有没有  若正常的  另找好的灯管接上去 若正常一般是灯管有问题 要是还是亮一下就灭板那里还有问题  记得接上VGA线

网友:
把高压部份的元件全部拆了 用双面胶把通用高压板粘上去那样有美观又好看然后飞3根线就OK

网友:
什么也不拆也行,但要做好绝缘

网友:
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坏了 改过还一样

网友:
拆十二V就行了。

网友:
我是把高压芯片和高压包拆掉了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版改板时 先找出12V供电 开启信号  ADJ  把这些从老板上断开 找出新高压板上的 对应的脚位乱接就好了  有时不用去拆高压板  如果空间可以的话 能放就放了

网友:
把进高压的12V电断了就行,不拆也行

网友:
只要断开高压供电就可以了。你现在的情况有可能是原板上有短路存在接上新高压板后还是一亮一灭。把原板上的高压供电断了就会好的。

网友:
一一般是拆保险,如果高压包用得着可以拆下来,芯片这些都可以拆

网友:
有点板好像是个电感线圈,如果拆保险会造成没5V电压好像我遇到过。。。。。

网友:
有些机器空间有线  你去掉12V  你改装的高压板是没办法放的  最好就是剪板

网友:
断开12V的供电那条线,没有地方放高压条就把高压包也拆了,

网友(2012-07-20):
你说的是对的!我们改高压时直接就拉三根线12v,on,gnd就ok了!如果没把坏的高压断开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我是把12V跳线断开 ,然后高压部分所有的立式元器件全拆了。。然后通用高压条用双面胶胶好。这样完美。。有些板是不好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