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一个 PCI PC3000 希捷模块.操作流程. 要指令的

楼主(2012-06-16):
     现在手上一个 ST   U Series X    ST3250310AS  的盘..   扫描好多 红的 黄的.
  要用PC3K 作逻辑扫描.   好像还得 清下 SMART  和 G P 表吧,//  应该怎么操作勒

网友:
我都没PC3000

网友:
换硬盘呗  或者嫩不能修复

网友:
PC3000 2.4版

谢谢 罗工指点。 2.4的菜单, 就希捷模块 操作很麻烦,。 接希捷串口 还要接指令线吗?(做逻辑扫描 清G P SMART) 这些操作是直接在操作菜单 还是用指令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