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2-06-16):
三星显示器暗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灯管。拆开显示器用灯管测试仪测灯管是好的,测高压条上的保险也是好的,供电2.6V,断开高压条,再测供电18V正常,于是认为是高压条问题,在改高压条,跑了线路,确定高压条引脚,连接好新高压条,测试,故障依旧!!!!以为线接错了,仔细又查了遍,再测高压条VIN电压,还是2.6V!断开开启脚,VIN电压正常,看来问题不是高压条,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测量主板上一个场管电压不对,换掉,试机,正常点亮了,修好这个机器觉得看问题不能想当然!哈哈!

网友:
呵呵   同意   一般情况下小部件也能引起大问题   还往往不起眼...........

网友:
这个确实容易让人误解是高压的问题,但是还要改高压条吗?顶多是拿另外一个好的高压条来代换测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