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C512 不开机

楼主(2012-06-16):
一台三星RC512  境外机器,不开机,电流只有0.15,明显是电压没有起来完,最后查到是CPU电压和VTT电压没有起来,其他电压都正常,这两个电压好象是由CPU供电芯片ISL6252控制.不知道直接换他会不会好.求同行指点

网友:
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找到电路图检查ISL6252工作条件,包括几路供电,开启信号,控制信号;另外再检查上下场管及电感有无短路,无短路并且工作条件具备,没有电压输出,芯片本身损坏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查一下芯片的REF,,如果有的话,就没必要换,但是有些是某个电容对地短路了也会导致这样问题,

网友:
REF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