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维修,无1.25V电压,求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12-06-16):
精英C61主板维修,能开机,复位灯常亮。CPU供电1.06V,内存有1.85V,南桥有3.3V
PCI插槽上部有一个供电线路,场管有5V电压输入,S极无电压输出,G极电压为0V,好的板应该有1.25V电压输出的。输出端对地阻值是15欧,场管是好的。

主板不能硬关机。

大家帮我分析下,这块主板问题在哪里

网友:
找这个MOS管的G极是由哪个芯片或者别的东西控制着  然后杀掉

网友:
按你的思路,我发现控制这两个场管的是一个8脚芯片,更换就好了,谢谢

网友A:
这块主板,刚开始是不开机,发现CPU上管烧,修好了,没复位,来到了迅维,学到了不少维修知识。
今天享受到了修好一块主板的成功,还有让20块成为120块钱的喜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刚开始是不开机,发现CPU上管烧,修好了,没复位,来到了迅维,学到了不少维修知识。
今天享受到 ...

什么20元成为120元?你修好一块主板可以收到120元啊?我们这里同行维修才30元左右,如果对客户也才是80左右,真羡慕你那里可以收1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20元成为120元?你修好一块主板可以收到120元啊?我们这里同行维修才30元左右,如果对客户也才是80左 ...

现在淘宝上,一块好的C61主板,都是要120元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