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A770主板CPU供电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2-06-16):
      大家好我是七彩虹售后刚来的一个新手,我现在遇到断剑A770 V1.5的主板CPU供电不正常,五项供电只有一项是正常的,其他波形都是模糊的,根据老维修员描述,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更换CPU主供电IC:RT8855以及从电压IC:9619A和IC:358以及CPU主供电旁边12个三极管就绝对会解决,可是我换了之后发现跟故障没有太大关系,故障依旧存在,请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的北桥空焊了  一般AMD的CPU座子不会坏

网友:
CPU座测试灯没全亮,座有虚焊的现象,修好后再看看。

网友(点评):
amd芯片的不会全亮的

网友:
座子加电后就会变成那样,属于正常,我想请教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待机下座子灯正常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一个CPU试试,或者看看芯片瞬间有无控制电压产生,或者是求他反馈回路有问题哦

网友:
我不是没CPU,我是不敢上CPU,这板子搞不好烧CPU,上次就烧了个2250的,结果发总部了,我想自己解决,可是整不好,所以求助!

网友:
查一下图纸看看不亮的灯都是不是一样的,也许缺少条件就会造成大面积不亮呢。

网友:
楼主有没试过  AMD的CPU有一些坏的,能亮,但是就是很会发热然后就掉电  这块板是AM3的 要是AM3的就可以拿10多块的CPU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回焊了, CPU测试灯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