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挺奇怪的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6-16):
  顾客拿来一个AOC显示器,问题是闪黑。本以为是一个简单问题。先用单灯高压测试屏的灯管,三个ok,一个暗的。哈哈以为是灯管导致的问题。所以,用一根导线将一体板上的灯管接口短路掉。靠,还是老问题:闪黑。靠,怀疑是板子的问题,我接了屏的好的三个灯管,还有一个用笔记本屏的一个接口接到显示器上来判断是否是板子的问题。靠,全亮!无语,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你用你自己的灯管去测一下显示器的高压板,就可以知道是灯管坏了还是显示器的高压板坏了。

网友B:
给楼主支个招:你用稳压电源测灯管,正常时应该四根灯管的电流大致相当,如果有一根灯管的电流明显偏高或偏低,就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再有,我见过去保护的,也见过灯管接口接电阻的(假负载),你直接用导线短接,能用吗?有时间我也试试。

这个用导线短接我可以作证是完全可以用的,这比取消保护要好的多了,最起码不会引起烧屏!只要其他三根更管不坏就没事!

网友:
我一直是这么用的一直还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你自己的灯管去测一下显示器的高压板,就可以知道是灯管坏了还是显示器的高压板坏了。

那我就需要同时准备4根灯管!麻烦!我再试试!

网友:
我们做维修,这个灯管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C:
换个灯管都不想换还能做出什么特色?

网友D:
直接用导线直接短路好像不行,用个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焊上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导线直接短路好像不行,用个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焊上可以

你试过不行吗?

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你说的那个方法可以具体说说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个灯管都不想换还能做出什么特色?

兄弟,不好意思啊!你有可能误会了!我不是嫌麻烦,只是最近比较忙,还没时间去研究它呢!其实,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但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
拆屏先换四个灯管吧,又不贵,
说不定还是那根不亮的灯管线脱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支个招:你用稳压电源测灯管,正常时应该四根灯管的电流大致相当,如果有一根灯管的电流明显偏高或偏 ...

你说的对!我的那个稳压电源有点小问题,所以一直用的12v适配器点的!谢谢   我刚刚买了个新的稳压电源,测了一下,靠表面上其他三个灯管没问题,但细心一看,有一灯管的电流跑的不正常它是由27,28MA跑到34MA的,靠!谢谢!又一经验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不好意思啊!你有可能误会了!我不是嫌麻烦,只是最近比较忙,还没时间去研究它呢!其实,有其他更 ...

你的方法有时会有误差的!就像我现在遇到的,他表面上是正常的,但是用直流稳压测试时,它的电流是由27,28MA再跑的34MA    ,如果直接接灯管根本就看不出问题的!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毛病!小心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对!我的那个稳压电源有点小问题,所以一直用的12v适配器点的!谢谢   我刚刚买了个新的稳压电源, ...

用稳压电源测试单个灯管时,电流是逐渐上升的,等到灯管亮度到达最亮时,电流就会趋于稳定,比如最常见的19寸宽屏显示器,一般稳定时为0.45左右,这跟灯管体质也有关系,越亮的灯管电流就越大一点。如果在测试时有一根或者两根灯管电流上升的幅度和正常的灯管明显不一样,就可以判定灯管有问题。但是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时间的问题。一般灯管有问题会很明显啊,电流会在短时间内就表现出来,但是有的是灯管热稳定性不良,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显露出来,所以在处理一些隐性故障时,要多等一会,比如每个灯管测试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支个招:你用稳压电源测灯管,正常时应该四根灯管的电流大致相当,如果有一根灯管的电流明显偏高或偏 ...

可以用导线连,这样比用高频电容(假负载)好用的多,如果你发现一根灯管坏了,你不爱换,你可以用导线连上把灯管给屏蔽了,这样保你能好用,建议你用灯管的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