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显示器 LXB-L15E

楼主(2012-06-16):
    前几天客人拿了一台LXB-L15E的联想显示器,一接上电源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就不停的在闪烁,我拆开显示器,测量到电源有输出,不过12V和5V都在跳变,12V在11和12V之间跳变,5V在4和5V之间跳变。如果接上驱动板,12V就变成了9V,5V就变成2V。电源板上的零件我都查过了,电源IC我也换过了,供给高压板的电源我也断开过,但是还是一样。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这台显示器的问题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3-5-22 11:53):
已解决

网友A:
电压跳变是个头疼的问题,不好修。我建议:
1:同时换掉431和光耦
2: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
3:换掉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那个小电容
4:换掉5V电路上的所有电容,同时你看看5V和12V电感之间有没有接东西
要是还不行,放弃吧,这个板子超便宜的,换个吧。

网友:
先把电源的电容全换掉。

网友:
把驱动板和高压板全脱开,然后接上12V小灯泡做负载测量输出电压看还跳变不,如果不跳变证明驱动板或高压板有大电流之处可一一检查,还有就是屏上有元件短路或漏电也会造成电源供电变低或跳变

网友:
把那个50V的小电容换掉、431 光耦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300V滤波正常吗?与主绕组并联的肖峰电路(二极管,电容)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是个头疼的问题,不好修。我建议:
1:同时换掉431和光耦
2: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来是要换板了。

网友:
看来你自有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
更换大滤波电容,检查机器按键,再查5V  3.3V  1.8V ,如果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