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无时钟信号

楼主(2012-06-16):
内存时钟信号是哪个地方提供的  是北桥吗  中间还牵扯电路没有  谢谢

网友:
北桥只是与内存时钟相联系,主要是还是时钟芯片啊

网友:
一般是北桥直接发出来的 有1.6左右的电压(不是一定的 要看机型)。现在CORE双核的一般就是CPU发出来的

网友:
现在的机型都是CPU控制的了,

网友:
北桥,不解释!

网友:
楼上正解。支持。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钟芯片是干啥的  不会是他的问题吗

一般时钟不会坏。时钟就管理各个元件在指定时间运行

网友:
换北桥  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