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加高压板找不到on/off

楼主(2012-06-16):
以判定是高压板的事,高压包坏了。只能加高压板了。但奇怪了怎么都找不到控制开关。望修过此机的大师们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连着两根细线的,,其中一个

网友:
忘了说明该机型号是aoc990s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接到驱动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两根细线的,,其中一个

你指的两根细线一根是开关一根是亮度,这我知道。

网友C:
找不到开关同步 实在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直接接到开关上面 那不就是开机电压了吗 嘿嘿

这是最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开关同步 实在实在是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直接接到开关上面 那不就是开机电压了吗 嘿嘿

这 ...

我试过不不行,因为该机器我第一见到开关不管是开还是关都有3.28v电压。

网友:
这都不行啊? 随便找个5V嘛。 只不过那样显示器一上电  灯管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接到驱动板上面

也没有
我不知道开关电压是咋到开关上的

网友:
查高压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找到EN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