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不能带负载维修

楼主(2012-06-16):
收到冠捷19寸液晶,不开机,拆机一查,保险,桥堆,开关管是好的,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5V和14
V,接上板后,电源拉低3V和10V,把电容16V和25V全换了无效,换整流管无效,换光藕和431也无效,

查了半天查不出毛病,找了个好电源接上驱动板电源灯亮了,驱动板没问题。

还好昨天有打雷,肯定是打雷打坏,重点查初级电源部份,直接换桥堆和大电容也无效,最后把开关管拆下一查是好的,不管了,找了个新的换上,驱动板电源终于亮了。我量了下坏的开关管有400-420欧,新的开关管有480欧,看来是打雷把开关管打坏了,变值了。

又来一个客户,BENQ牌子也是19寸,不开机,拆机一看电源板同上次一模一样,一量果然是不能带负载,我直接换开关管,好了,秒杀。

网友:
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一加负载 电压被拉力 刚开始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老师以前说过一般是驱动板超载) 换了新的涛声依旧  就在哪里纠结 抱住试试的想法换了一块电源板  结果!好了 大喜! 可是总是没有找到是哪一快出问题了

网友:
又增加了修机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
开关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修东西早就有了不替换完东西部罢休。有时换上去得也是坏的。

网友:
修出来一个就是经验。。。。以后就好维修了。。。

网友:
学习了  吸取经验给自己升升级 !

网友:
呵呵,很好得维修经验,我也有个电源也是带不起负载,帮我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178-1-1.html

网友:
开关管不良还能 引起这 毛病……学习,受教了……

网友:
开关管好多是直接击穿了,有的都炸飞了,很少见变阻值引起带不起负载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