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2423w 花屏

楼主(2012-06-16):
客户说冷机启动花屏 点久了就能正常.
上屏电压异常 接上屏只有3.8 3.9V 不接屏就有5V 请教下 一般是主板 还是屏电路的问题!
主板
ACER

网友:
能不能用通用驱动板试试??这种应该是哪个地方接触不好,,虚焊,或者是热稳定性不良,,建议你先把驱动板上都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屏接口的电压吗!如果是的话就是屏供电被拉低了,很大可能是屏板线路出现故障了 不知道你有图纸没有 上传看看

网友:
一般屏供电都是3V 你这个是5v 看看图纸才知道这5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电被拉低了点,直接换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有问题拉低了电压,你可以用一套通用板试下屏,就可以确定问题出在哪了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