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问题 求解!!!

楼主(2012-06-16):
机器送来是 开机 不显示 拆开主板   裸板加电前两次自动加电然后掉电 当第3次自动加电后能正常开机 调整时间后重启能正常进系统 跑3D测试没问题   以为是小电池的问题 但测量小电池发现电池电压正常 也找不准到底哪里问题 就直接装机了 。但是装上之后再开机 机器就不显示了。。。再拆开裸板加电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  开机正常一次之后再开就不正常  求高手支招

网友A:
你的是独立还是集成 要是独立的话得改BIOS设置才可以具体怎么改 论坛里有帖子说

网友B:
你这种还是查一下RTC电路,RTC复位

网友:
小电容和小电阻不良吧。

网友:
感觉就是BIOS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再次开机的时候电流没有跳变 只停留0.7A

网友:
  测电压是否正常! CPU 电路~

网友:
哪个地方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还是查一下RTC电路,RTC复位

RTC 电路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独立还是集成 要是独立的话得改BIOS设置才可以具体怎么改 论坛里有帖子说

怎么改能具体说下吗 我没有在论坛里找到帖子啊

网友C:
我估计是PC那里的芯片有须焊了,那里经常时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PC那里的芯片有须焊了,那里经常时水的

这地方确实进过水 不过我都取下来重新焊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