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怪问题

楼主(2012-06-16):
惠普DV6换了主板以后装不进去win7系统。。换了版本后屏幕中间出现了一条黑横线。一直有不会闪动。换了显卡驱动都不行   。换成XP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谁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 真 没 遇见过的

网友:
你 装 的 是 什么 版本 的 啊

网友:
换另一个版本的WIN7试一下,雨木的WIN7做得很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版本都换过 ,32位64位  都一样  只有XP 就好了 高手们谁知道

网友:
显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