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32不开机请问有知道类似故障的吗

楼主(2012-06-16):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块
主板维修
说是放一宿第二天不开机。测试后让客户把板子放在我这里,检查后感觉应该是IO或南桥问题。换IO没有起色故障依旧。
不开机
主板维修

网友:
能不能把你检测的数据说出来 這样问 让我们怎么判断的 是不是 !比如说你测了哪些点 是怎样判断是io 的问题的
同意楼主:
4.5
yamindiannao
同意楼主:

网友: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楼主:

网友:
插上测试卡 看上面的代码修啊

网友:
刷bios,换io,干桥!

网友:
问题找准了再说应该怎么做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