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急要答案

楼主(2012-06-16):
今天修一电源,黄色电压太高,13.8V,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还有其他输出电压怎么样,尽可能详细些,感觉多是电感线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电压正常的

其他电压正常的,排除电感线圈问题,查+12V端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正常的,排除电感线圈问题,查+12V端的电阻和电容。

"查+12V端的电阻和电容"这个在那啊!

网友:
与12V输出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A:
线路板上一团黄线相连的元件

网友C:
你修了哪些地方?修的故障就是黄线电压高还是别的故障?

网友D:
是不是你换的管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一团黄线相连的元件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换的管不对呢

我接手就这样?没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修了哪些地方?修的故障就是黄线电压高还是别的故障?

我没修,故障就是黄色电压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没修,故障就是黄色电压高

在论坛多看一些电源维修的帖子,再跑线路查12V的反馈电阻,把阻值减少2-3K左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多看一些电源维修的帖子,再跑线路查12V的反馈电阻,把阻值减少2-3K左右就行了

哦,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多看一些电源维修的帖子,再跑线路查12V的反馈电阻,把阻值减少2-3K左右就行了

每一路电压都有自己的反馈电阻吗?

网友(点评):
这个是常识,三个输出电压都有!

网友F:
会不会是输出整流管阻值发生了变化,还有就是12V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输出整流管阻值发生了变化,还有就是12V滤波电容坏了

哦,我看看

网友:
最好要有电路图,那样好修一点,12V电路慢慢查。

网友:
看了几天论坛,知道应该是反馈出了问题了。为自己曾经的不知道惭愧一下了

网友:
杂牌电源貌似没有单独的反馈电路。是一起反馈得。

网友:
5V端有重负载12V也会高

网友:
5V电压正常千万别动反馈电阻,因为是共用的。首先检查与12V并联的负载电阻是否开路,有的负载电阻本身未装,当空载时电压会高,接上负载就正常了;其次,更换与12V并联的电容。

网友:
修的很多都是一起反馈的,还有如果5V负载过重,看电源的3.3V是否由5V稳压出来,如不是稳压出来的话5V负载过高,12V 3V都会变高,如果是一般反馈的,主查12V相连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