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69F3 D403击穿修好后....60HZ行幅宽

楼主(2012-06-16):
联想GJ769F3  有一天突然在开机的过程中发现行幅宽了好多的,但是进了系统后我的默认频率是85HZ,就是正常的,我手动调整到60HZ行幅就宽了,然后我菜单调整行幅,正常了,但是两侧较亮,过一会儿显示器有股难闻的味道,一会儿就黑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开机后,发现三组由一个二级管和一个电容并联的组合,发现电容最小的那一组并联的二级管击穿了,我换后又能使用了,但是在60HZ下还是行幅过宽,不知再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两边过亮,说明有S电容坏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60HZ行幅宽,兄弟帮我看看呗,没法儿了. 我要是把它调正常了,就会烧这个二级管

网友:
我再调一次看看,看看烧不烧了.

网友:
进入WINDOWS调整60HZ,把变宽的行幅调正常了就没事儿,就是在开机过程中,进系统之前也就是说在DOS模式下的时候我调整行幅一会儿那个二级管就烧了.唉....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现在换了击穿的二级管,完了,起不来了.

网友:
逆程电容和那三个电容都是正常的,没法儿了.

网友:
同志们修好了,是相关的电路虚焊了,具体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加焊了一下子就没有问题了.在任何一频率下都是正常的了.